[Embedded Studio] 如何让es支持官方未列出的mcu?

楼主(2025-02-16):
es很多芯片默认都不支持,手册也没有提到自定义新增mcu的方法,硬汉哥,你可否知道呢?比如复旦微电子的FM33。

网友:
这个类似MDK,得做个pack包,具体操作说明得在他们官网找下了。

网友:
ESS的【xxx_Vectors.s】文件你可以找一个现成的参考一下,ESS不支持的芯片我还是用的MDK。

楼主:
好像是比较麻烦,实在不行就算了。

网友A:
ES对芯片的支持,依赖于J-Link对芯片的支持。对于J-Link尚未支持的芯片例如FM33,目前是不太好弄,感觉不值得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对芯片的支持,依赖于J-Link对芯片的支持。对于J-Link尚未支持的芯片例如FM33,目前是不太好弄,感觉不值 ...

好的,谢谢。不纠结了。

网友B:
复旦微官网有发布JLink支持包,但添加后,是不是就支持Embedded Studio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旦微官网有发布JLink支持包,但添加后,是不是就支持Embedded Studio我没试过

那个只是可是让你jlink烧写hex用的,es没用的。

网友C:
实际上es编译时并不需要特定型号的pack包,对于没有pack包里面没有的型号,只需要选择正确的内核即可,还是可以编译的,只是不能在线调试和下载,可以使用jlink的j-flash下载。
需要自己手动编写启动文件(包含SEGGER_THUMB_Startup.s、xxxx_Startup.s、xxxx_Vectors.s),SEGGER_THUMB_Startup.s是通用的,xxxx_Startup.s启动文件可以参考相同内核的其他型号MCU,基本不用改,xxxx_Vectors.s中断向量表,参照MUC官方给的sdk包里面的向量表修改即可。
还需要修改linker script file和Memory Map File,参照MCU手册给出的FLASH、RAM修改即可。本人目前使用过GD32E507VET6、SWM34SVET6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es编译时并不需要特定型号的pack包,对于没有pack包里面没有的型号,只需要选择正确的内核即可,还是 ...

还是太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