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的ADS1285,spi协议,stm32f429

楼主(2025-02-17):
输入到ads1285的电压值,转化成数字量后与输入的电压值偏差很大,硬件排查了没有问题,可能spi协议写得有问题,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网友A:
用过1256,他有个延迟要满足需求才能正常采集数值,这个1285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1256,他有个延迟要满足需求才能正常采集数值,这个1285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谢谢回复,您说的1256的延时要求,我去找了1256手册,看到了。1285手册里没有类似的要求,我也试过加延时,换算后的电压还是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您说的1256的延时要求,我去找了1256手册,看到了。1285手册里没有类似的要求,我也试过加延时 ...

还有个可以参考的帖子,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TI最新发布高精度ADC噪声分析手册,含32bit ADS1262 + 运放的案例分析(2020-09-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99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可以参考的帖子,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TI最新发布高精度ADC噪声分析手册,含32bit ADS1262 + 运放 ...

谢谢,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