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页面刷新时会闪烁一下,是时序没设置好吗?

楼主(2025-02-20):
主控:SMT32F429IGT6  屏幕IC:ST7701S  接口:RGB565,底板是自己画的,关键信号CLK忘了做包地,例程是用别的同IC屏幕修改来的。

如视频所示,屏幕刷新时会有闪烁,这是时序没有设置好,还是底板没画好?

网友:
1、优先测试下载程序后,断电1分钟,重新上电看看。
2、然后就是时序配置了,时序配置最容易导致这个现象。
3、还有就是LTDC时钟设置,加大和减小都测试下。
4、最后就是考虑调整LTDC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