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phyr] IAR的Zephyr软件包发布,无缝集成,预计将在IAR9.70.x正式搭载

楼主(2025-02-18):
https://github.com/iarsystems/zephyr-iar/releases

Zephyr官方的开发环境对初学者非常不友好,所以IAR本次推出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1、2024年10月,在北美嵌入式世界展期间,IAR展示了Zephyr RTOS调试插件的无缝集成和调试能力,该演示通过突出插件如何为开发者提供对其应用程序实时行为的深入洞察(包括任务监控、调度和资源使用)。
2、2025年2月11日,IAR宣布其正式成为Zephyr项目的银级会员。
3、根据IAR的介绍,即将发布的IAR9.70.1版本是首版搭载Zephyr支持的版本,如果是IAR客户,可以联系他们获取对应版本测试。同时当前的Github地址上提供了Windows和Linux下两种软件包下载

网友:
期待硬汉哥到时候做一些例子

网友:
Zephyr的开发环境确实不友好,特别是在windows上,这个能劝退不少人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jlink仿真了?

网友:
太好了,很感兴趣,要是出了,马上装了试试

网友:
我使用4.1版本的Zephyr源码,准备实践点灯。一开始就碰到老虎了。勇士们可能助我打虎?

在 zephyr\cmake\toolchain\gnuarmemb\generic.cmake 文件中获取编译工具路径,我windows的系统环境变量配置如下:
set ZEPHYR_TOOLCHAIN_VARIANT=gnuarmemb
set GNUARMEMB_TOOLCHAIN_PATH="C:\Program Files (x86)\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9 2020-q2-update"

实际编译的时候报错如下:
CMake Error at C:/workspace/Zephyr/zephyr/cmake/toolchain/gnuarmemb/generic.cmake:7 (message):
  Nothing found at GNUARMEMB_TOOLCHAIN_PATH: '"C:\Program Files (x86)\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9 2020-q2-update"'
Call Stack (most recent call first):
  C:/workspace/Zephyr/zephyr/cmake/modules/FindHostTools.cmake:111 (include)
  C:/workspace/Zephyr/zephyr/cmake/modules/dts.cmake:9 (find_package)
  C:/workspace/Zephyr/zephyr/cmake/modules/zephyr_default.cmake:133 (include)
  C:/workspace/Zephyr/zephyr/share/zephyr-package/cmake/ZephyrConfig.cmake:66 (include)
  C:/workspace/Zephyr/zephyr/share/zephyr-package/cmake/ZephyrConfig.cmake:92 (include_boilerplate)
  CMakeLists.txt:4 (find_package)

请问,在不修改源码的情况下,如何修复?
就是执行完 zephyr_get(GNUARMEMB_TOOLCHAIN_PATH) 之后,从cmd输出窗口看,就是路径中间被加入了一个换行符??

网友:
指望IAR解决Zephyr的开发界面友好问题,估计是想多了。无非是用调用IAR的编译器替代GCC编译器而已,原来的cmake还是cmake,脚本还是那些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