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gd32f470的串口问题和jtag脚不需要重映射吗?

楼主(2025-02-18):
情况:之前PF6、PF7这俩是uart6的tx、rx。后续搞新的后用的PA15、PB3的usart0

问题1:按理来说就是把tx、rx脚位换换,uart6换成usart0就行。试下来也是接收是OK的,比如reset,机器可以重启,但是机器发送给PC,一直不发,然后后续突然自己乱发一大堆乱码,哪怕我仿真都卡住一步了,串口还在发,这会是啥问题呢?
(是硬件232芯片坏了吗?)
问题2:gd32f470里面没有重映射函数,我要用PA15和PB3,以前的我看他的default只有一个就是jtag引脚,现在是jtag后一个,跟着gpio功能,是不用重映射了吗?

网友A:
1、可以短接rs232的TX和RX,自收发试试。
2、如果你的PA15和PB3有一个是JTAG/SWD引脚,这个上电会是默认的JTAG/SWD复用模式,用于其他外设必须做复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短接rs232的TX和RX,自收发试试。
2、如果你的PA15和PB3有一个是JTAG/SWD引脚,这个上电会是默认的 ...

2这个是看keil里面debug settings 里面port是sw还是jtag吗
而且网上搜了一圈470里面remap——config这个重映射函数直接无了,问deepseek说是重映射都直接包含在复用里了,复用这俩脚位是肯定复用了的都是A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