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的音乐播放器

楼主(2025-02-18):
想请教一下大佬们F429音乐播放器中任务间的通信的思路。

我认为的是:首先GUI按键按下播放、上一曲、下一曲通过xQueueSend发送歌曲信息,main.c中的音乐任务通过xQueueReceive接收到歌曲信息后,进行事件标志组的等待,当等待到退出播放、播放时间获取、填充缓冲区这几个事件标志组置1,去执行音乐播放的demo,当执行完这一首后,会发送WM_SendMessageNoPara,去让emWin切换到下一首歌,依次轮询
这是我认为的一个过程,有什么不对或者补充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特别注意DMA双缓冲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特别注意DMA双缓冲的处理。

DMA双缓冲应用于事件9和事件10,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是并没有在项目demo中看到事件标志组将这两个事件setbit

网友:
引用 楼主:
DMA双缓冲应用于事件9和事件10,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是并没有在项目demo中看到事件标志组将这两个事件setbit

*********************************************************************************************************
*	函 数 名: PLAY_DMA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播放DMA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clude "RTL.h"
#if 0
	extern OS_SEM SemaphoreVedio;
#endif
extern OS_TID HandleMusicStart;
extern __IO int8_t VedioSynCount;
void PLAY_DMA_IRQHandler(void)
{
	/* 检测DMA2_Steam5传输完成标志 */
	if(DMA2->HISR & DMA_IT_TCIF5)
	{
		/* 清除传输完成标志 */
		DMA2->HIFCR |= DMA_IT_TCIF5;

		if(s_ucPlayRecMode == 1)
		{
			/* 获取当前使用的缓存,如果是1则使用的是缓存1,如果是0那么使用的是缓存0 */
			if(DMA2_Stream5->CR & DMA_SxCR_CT)
			{
				/* 当前使用的是缓存 1 */
				isr_evt_set (0x0400, HandleMusicStart);
			}
			else
			{
				/* 当前使用的是缓存 0 */
				isr_evt_set (0x0200, HandleMusicStart);
			}
		}

		VedioSynCount++;

		#if 0
			if(VedioSynCount == 2)
			{
				memset(ptMP3->pI2SBuffer0, 0, 2304*2);
				memset(ptMP3->pI2SBuffer1, 0, 2304*2);
			}
			isr_sem_send (&SemaphoreVedio);
		#endi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