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小写的强迫症......

楼主(2025-02-18):
常常对工程中的大小写非常纠结,自己写代码是小写+下划线,但是很多时候并不能通一

文件夹最常见的是全部小写,规避大小写敏感的问题
但是MCU开发,很多地方都是首字母大写或缩写全大写,比如Driver和CMSIS,改成cmsis又很奇怪
还有比如用的开源库里的代码风格,大驼峰小驼峰的什么风格都有,还有文件名大小写混用的

在给公司开发的时候还好些,追求进度

但是自己玩的时候就非常苦恼~

网友:
大小写可能要比下划线输入稍快一点,以最方便最快为准。我C#编程用大小写来区分,单片机C语言有时候用下划线,有时候大小写。

网友:
之前我也会将各种开源组件的数据类型定义,在自己的应用代码中做个强制统一,现在不做了。调用谁的API,使用谁的数据类型方式定义

网友:
照搬linux源码风格即可,有人敢提意见的就让他去看kernel

网友:
我现在就是自己的代码按照小写+下划线的方式。

但是开源组件不做统一,他们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对于引用外部开源部件的风格不统一的就封装一下咯

网友:
我自己写的也是小写+下划线

网友:
如果是我,不着急的情况下,外部引入的代码量不多的开源库,我会全局替换成自己喜欢的格式,C语言就是snake_case,C++和js就是camelCase,比较大的开源库,会把用到的操作接口封装抽象一下,这样子就恶心一个封装层,其它功能代码还是干净的,而且有一个好处是库版本升级了或者换了其它开源库,导致API变更了,可以只修改封装层的代码减少替换工作量。

网友:
编程代码也没国际标准。微软搞的驼峰书写,LINUX是小写加下划线。

网友:
分层,分模块,自己的业务逻辑保持固定的统一规范,跟别人的组件之间利用接口封装一下,尽量将不统一的范围控制住,不要改别人的东西。

网友:
以前喜欢用驼峰,现在觉得小写+下划线,这种好像叫匈牙利命名法?这种看起来舒服多了,Linux也是这样

网友:
我在看开源的项目发现了一个现象。

写C语言的好像喜欢用小写+下划线的多一点。可能是受linux影响。比如rtt

但是单片机上用C++写的好多代码都是驼峰,可能是受到arduino的影响。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