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G474系列6六路非对称PWM波形

楼主(2025-02-19):
想请问一下如何使用G4系列发出6路变频非对称PWM波形如下图,之前使用DSP有两个比较寄存器,但stm32只有一个CCR值不知道怎么实现,之前听说可以使用HRTIM定时器,但没有找到使用方法,请教一下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
六路波形如下所示,均为变频

楼主:
6路波形如下,变频

网友A:
使用定时器UP更新事件+DMA可以方便控制任意GPIO做各种波形效果展示。

或者看下G4有没有DMAMUX,也可以方便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定时器UP更新事件+DMA可以方便控制任意GPIO做各种波形效果展示。

或者看下G4有没有DMAMUX,也可以方 ...

G4有dmamu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