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3.3V固定输出的DC-DC降压芯片

楼主(2025-02-19):
1、输入DC 6~10V,输出固定3.3V,电流200~300mA就可以了,DC-DC降压芯片;

2、芯片封装要小,SOT23或者更小;
3、1K量参考价格<0.5元人民币;

请推荐,多谢!

网友:
这个可以到TI,ADI
在线选型选择一个

Power Designer

网友:
TPS54302DDCR TI大厂家,1块钱以内,SOT封装的,固定电压的比较少,

网友:
我用国产芯洲的 SCT2220,SOT23-6 封装,用过不少,感觉良好。
但它不是固定电压输出的,需要电阻分压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