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烧录wq2564外部flash+内部flash

楼主(2025-02-19):
一个H750学习板,烧BOOT引导程序和APP进外部Flahs提示擦除失败是什么情况,都是板子配套的例程。在mdk里面烧录BOOT时候正常,然后切换程序加载下载算法烧录APP时候提示

网友:
说明算法制作的还有问题。在规定的擦除时间内没有完成擦除,退出了

楼主:
现在我的程序是拷贝到外部flash的,所以keil没办法直接下载进去,H7Tools怎么可以做到离线烧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程序是拷贝到外部flash的,所以keil没办法直接下载进去,H7Tools怎么可以做到离线烧录

一定要保证你制作的FLM算法文件,在MDK下可以反复下载才可以。

你这个搞定了,剩下都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