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FlashFS与RL_USB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5-02-20):
硬汉哥,请问下:我现在在RTX下使用了RL-USB和FlashFS,单独使用FlashFS时可以通过API函数读取NAND里的图片,但是初始化RL-USB当U盘使用后就不能通过FlashFS的API函数读取NAND里面的文件了,这个问题有解决办法么?

楼主:
FlashFS与RL-USB共用一个NAND。

网友A:
现在使用的各种文件系统+USB协议栈都没法做到模拟U盘的时候,又去文件系统控制访问,主要是文件系统访问期间,影响USB设备的正常通信。

后来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模拟成MTP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使用的各种文件系统+USB协议栈都没法做到模拟U盘的时候,又去文件系统控制访问,主要是文件系统访问期 ...

再请教下:RL-USB支持模拟MTP吗?下图中没有找到MTP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RL-USB支持模拟MTP吗?下图中没有找到MTP选项:

RL-USB不支持,那个ThreadX USBX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USB不支持,那个ThreadX USBX支持

好的,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