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文件系统相关问题求助

楼主(2025-02-20):
在fatfs文件系统中,分别使用两个文件对象freadnew跟fwritenew,打开同一个文件。f_size(&freadnew)的值为7,然后使用f_write(&fwritenew, writebuf, 7,&fnum)向文件中追加7字节的数据,再次调用f_size(&freadnew)的值仍为7而不是14,在不考虑重新打开关闭文件的情况下,怎么实现值变为14呢?使用f_sync(&fwritenew)也不管用.

网友A:
打开文件,要追加文件内容的话,不能直接调用f_wire(),正确的操作步骤是:

size = f_size(&MyFile);  //step1: 获取文件的大小
if(size >0){ //step2:判断文件的大小
res= f_lseek(&MyFile,size);    //step3:指针移至文件尾部, 然后才能追加写入数据
}

f_write(&MyFile, fName_buf, strlen(fName_buf), (void *)&wr_bytes); //step4:写入追加的数据

//再读取文件的大小,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文件,要追加文件内容的话,不能直接调用f_wire(),正确的操作步骤是:

size = f_size(&MyFile);  // ...

我就是这么做的,现在问题是我用两个文件对象打开了同一个文件,使用fwritenew文件对象追加数据到该文件,文件的大小会变化,但使用f_size(freadnew)的时候,文件的大小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做的,现在问题是我用两个文件对象打开了同一个文件,使用fwritenew文件对象追加数据到该文件 ...

用两个文件对象,打开了同一个文件,应该采用:互斥访问操作 才可以,不然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