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Openocd可以烧录,但是H7Tools烧不了

楼主(2025-02-20):
下图,为OpenOcd烧录,烧录了 IAP 固件到内部 Flash 地址 0x08000000、烧录了 CRC 相关的固件到地址 0x90022000、烧录了 header 文件到地址 0x90001000,

下面是H7tools相关配置截图,烧录有时候提示编程成功,但是我读芯片数据时候发现并没有写入

网友A:
一定要保证你制作的FLM算法文件,在MDK下可以反复下载才可以,OpenOCD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保证你制作的FLM算法文件,在MDK下可以反复下载才可以,OpenOCD不行。

我的APP因为是运行在地址0x2000000的,所以flm文件下载应该不行吧?程序是复制到RAM里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保证你制作的FLM算法文件,在MDK下可以反复下载才可以,OpenOCD不行。

因为MDK其实地址是0x2000000,flm文件是0x9000000所以是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MDK其实地址是0x2000000,flm文件是0x9000000所以是用不了的

这个里就要通过分散加载,设置执行域和加载域

加载域是0x9000 0000,  执行域是0x2000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