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emmc,usb芯片,type-c接口模拟u盘

楼主(2025-02-20):
数据线连接到电脑,在"磁盘管理" 界面可以看到新磁盘以及容量,但是在"此电脑",只能识别到盘符,但是读不到容量,请教下路过的大佬,是需要重写emmc模拟u盘部分的代码么。

网友:
格式一次试试。或者换个别的电脑看下。

楼主:
代码里格式过了
  uint8_t retSD;
    retSD = f_mkfs("0:", FM_FAT32, 0, work, sizeof(work));
    if (retSD != FR_OK) {
     //处理格式化错误
                        printf(" retSD:%d",retSD);
    }
                else
                        printf("格式化ok");
格式化成功

网友A:
看看读取容量的计算正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代码里格式过了
  uint8_t retSD;
    retSD = f_mkfs("0:", FM_FAT32, 0, work, sizeof(work));

是不是电脑端格式化不行,且在别的电脑端也测试了不行,如果是这样,确实是接口函数实现要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读取容量的计算正不正常

谢谢您的回复,读取容量的计算是没问题的
usbd_storage_if.c 里面 STORAGE_GetCapacity_HS()这个是正常的,能够读到
*block_num  = STORAGE_BLK_NBR; //61079552
  *block_size = STORAGE_BLK_SIZ; //5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脑端格式化不行,且在别的电脑端也测试了不行,如果是这样,确实是接口函数实现要优化下

谢谢回复
1.电脑端手动格式化 ,任务栏直接卡死;别的电脑也试过了;
2.优化问题:我用的Cubemx生成的usb_device相关文件,优化有点无从下手,想请教下看哪些资料 ,自己有调查过,《圈圈带你学USB》?

楼主:
USB虚拟成串口进行数据收发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1.电脑端手动格式化 ,任务栏直接卡死;别的电脑也试过了;
2.优化问题:我用的Cubemx生成的u ...

参考SD卡模拟U盘的例子,这方面的案例和资料比较多,这个eMMC是一样的,可以对比下

楼主(2025-04-09):
更换晶振暂时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目前在电脑端可以对u盘进行格式化、文件写入、编辑、读取。
但是stm32使用Fatfs对emmc进行写入后,再连接到电脑,又只能识别到盘符。必须要在代码里格式化才行,但这样我要保存的内容就没了。
请问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者有解决思路?如果有经验的朋友,能否提供一些建议或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晶振暂时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目前在电脑端可以对u盘进行格式化、文件写入、编辑、读取。
但是stm32使用 ...

这种情况确实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晶振暂时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目前在电脑端可以对u盘进行格式化、文件写入、编辑、读取。
但是stm32使用 ...

更换 u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