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printf疑难杂症请教

楼主(2025-02-22):
我在使用printf打印eeprom数据时遇到了printf输出被截断的问题,当printf打印到%s部分时就会不输出,变成空白,但是当在前面添加一个printf打印字符输出时,下面就会正常,而且下面一句printf的%s部分的输出与上面printf输出的字符数量有关,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前面添加printf后就会正常

前面添加printf后就会正常

网友A:
sizeof test改成用strlen 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of test改成用strlen test

改用strlen也没变化呢,长度改成20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of test改成用strlen test

改用HAL_UART_Transmit就输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用HAL_UART_Transmit就输出正常了

别的问题看不出来了。

网友B:
搞干净一点的环境单纯测printf。
直接让它输出一个写死的数据,不用EEPROM_Read

我怀疑你读到的buff不正确,是不是前面有\0之类的。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干净一点的环境单纯测printf。
直接让它输出一个写死的数据,不用EEPROM_Read

写死的数据能printf出来,用for遍历单个字符也没问题,就是直接输出字符串有问题

网友:
调试查看一下buf读出来的内容,估计可能第一个字符是“\0",导致printf认为读到字符串结尾了,然后就截断了。

网友C:
用自己实现的 printf 试试?更加可调试可控。

https://github.com/mpaland/print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自己实现的 printf 试试?更加可调试可控。

https://github.com/mpaland/printf

谢谢哥的分享,完美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的分享,完美解决了

如果这样可以解决,且你说的错行发送了,这个是你上位机软件帧结束超时判断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哥的分享,完美解决了

如果是只是简单替换成私有 printf 就解决了的话,大概是 microLib 的 printf 实现有什么问题吧。
个人建议是尽量少用标准库的复杂功能,每个编译器厂商实现的标准库都不一样,arm-gcc、ac编译器、TI-clang,私有实现会加强代码的兼容性。
而且部分实现的源码很难找,不知道他到底干了些什么,TI-clang 倒是会在编译器文件夹携带实现的源码,只不过以二进制链接。ac 我暂时找不到。

为什么不用 MicroLib 和 printf —— Arm 的 Semihosting - 土星环的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可以解决,且你说的错行发送了,这个是你上位机软件帧结束超时判断问题。

不知道根因是啥,我换了2个上位机软件都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只是简单替换成私有 printf 就解决了的话,大概是 microLib 的 printf 实现有什么问题吧。
个 ...

我不是用keil写的,我是用clion+arm-gcc的编译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用keil写的,我是用clion+arm-gcc的编译环境

arm-gcc确实,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不是串口,测试 JLINK-RTT 也打印不正常,链进去的标准库实现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用keil写的,我是用clion+arm-gcc的编译环境

gcc的话我同事遇到过printf打印不出来,不过他是完全不行。
我们以为printf是重定向有问题。

不过后来具体是啥原因,没跟踪。。因为我不用gcc。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gcc的话我同事遇到过printf打印不出来,不过他是完全不行。
我们以为printf是重定向有问题。

现在用上面哥推荐的printf库就没事了,而且占用flash还少,标准库的stdio.h占了20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只是简单替换成私有 printf 就解决了的话,大概是 microLib 的 printf 实现有什么问题吧。
个 ...

可是sprintf,sscanf,strstr等函数真好用啊,难以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