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求助can lua不能正常接收

楼主(2025-02-22):
使用h7tool的lua can模块做了在线升级,之前能用,现在突然不能用了。手头有3台tool都不能用,排除硬件问题。
用can助手发现can助手接收到了数据,但同时lua can api却不能识别接收。如图,虽然左侧can助手收到了数据帧,
但是蜂鸣器却不能被触发。求助怎么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的反馈,问题已经解决,下个2.28版本发布修正版,这个接收函数,确实有问题,CAN助手窗口优先把消息读走了,导致LUA函数没有再接受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