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HAL库Flash模拟U盘---------windows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5-02-24):
使用的芯片是stm32l432kbu6,W25Q512JVEIQ.

初始化这里我对格式化进行了判断,运行时候status一直是0x03,卡在等待擦除完成的步骤,下面是我的读写函数

下载 (5).png 下载 (6).png 下载 (7).png 跪求大佬帮我看看是啥问题,已经搞了好几天了

网友A:
你的usb接口函数里面建议不要调用FatFS的API,直接调用原始的Flash读写API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sb接口函数里面建议不要调用FatFS的API,直接调用原始的Flash读写API即可。

谢谢大佬回复,我一开始确实是用了FatFs,结果pc都识别不到u盘,后面就把相关配置都删掉了。现在这几个disk命名的函数实际上并没有用到FatFs,只是前面封装好了,没有改函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