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复旦微双分区IAP问题

楼主(2025-02-24):
描述一下流程:

①keil5全擦烧录boot(boot只根据flash中的boottable分区中数据进行程序跳转);
②sector erase烧录APP至APP2分区,同时生成bin包;

③复位后,由boot跳转至APP2分区与上位机通信获取bin包,烧入APP1分区中,然后触发软件复位;
④复位后,boot跳转至APP1分区,然后再接收bin包,烧入APP2分区,然而在APP2第一页刚被擦除后,整个系统除了boot,APP1和APP2全都无法启动(debug查看flash,APP1分区代码未受影响,APP2代码首页被擦除);

注:boot开启定时器,对应分区启动失败时,会复位尝试启动另一分区

按我的理解起码烧录后的APP1分区应该是会启动起来的,但是boot一直尝试启动,根本启动不起来

网友:
sct->vtor 指向哪里?是不是中断向量表指向APP2,然后在app1执行的时候跳过去了?

网友:
为了方便问题排查,使用MDK,将BOOT,APP1,APP2分别都下载进去,如果这样也无法正常启动,说明程序实现确定有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同样的bin文件吧,不支持这种升级,要么使用不同的bin,否则就会错误

网友A:
和楼上的看法一样,你这种升级方式需要编译两个bin,一个APP1一个APP2。
APP1和APP2如果你用的同一个bin文件是不行了。运行不了的。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芯片在启动的时候,会校验FLASH区域的,如果区域不对,无法启动的,

网友(2025-05-26):
引用 网友A:
和楼上的看法一样,你这种升级方式需要编译两个bin,一个APP1一个APP2。
APP1和APP2如果你用的同一个bin文 ...

双分区,支持映射,可以把app2的flash映射到起始位置,也是可以运行的,现在好的芯片都是支持的;我觉得不是方案问题,应该是哪里细节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