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由GD32f107更换为STM32107所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2-24):
     如题,最近将原本使用的gd的单片机更换为st的之后频繁出现hardflat中断,原本在gd上是没有问题的,CAN1没有问题,一起用CAN2开始正常,运行十几分钟有时几个小时会出现harfalt中断,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大佬能告知一下!

楼主:
操作系统使用的是ucosii,出现的时间不确定,有时候几分钟就出现一次,有时候一个多小时才复现

网友A:
方便的话,MDK调试状态全速运行,出现硬件异常后,看下MDK的Faults Reports的错误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MDK调试状态全速运行,出现硬件异常后,看下MDK的Faults Reports的错误类型。

图1

图1

图2

图2

单片机死机后查询到LR的值为0xFFFFFFFD,sp的值为0x20008010,call stack 给了三个函数,进去之后发现是在执行can task时如图二err=OS_ERR_NONE,导致执行下去死机,现在测试情况下我已经把CAN2的发送停掉了,ERR应该不会等于OS_ERR_NONE,单独跑CAN2也会出这个问题,但是跑CAN1就一切正常,原来的程序是在GD32F107上运行的一切正常,在STM32F107上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死机后查询到LR的值为0xFFFFFFFD,sp的值为0x20008010,call stack 给了三个函数,进去之后发 ...

可以考虑单步调试排查下你的这个任务,另外不排除其它任务的栈空间小了,有溢出影响到这个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单步调试排查下你的这个任务,另外不排除其它任务的栈空间小了,有溢出影响到这个任务。

感谢硬汉哥回复,找到问题所在了,应该是关于远程帧的宏定义对不上导致,从消息队列里读出来的是6,宏定义的是2,导致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