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对低功耗以及cpu占用率的影响

楼主(2025-02-24):
原生LVGL任务服务函数是一直在一个while(1)循环跑,它会导致cpu无法进入低功耗,以及任务在cpu的占用率过大的问题,在RTOS或者裸机应该怎么处理?怎么降低功耗以及cpu占用率?没找到相关的优化方案,希望有大佬能解答一下

网友A:
1、CPU利用率过大,这个得优化你的驱动和代码实现。
2、低功耗在RTOS下可以使用tickless模式,裸机下使用停机或者待机模式

网友B(2025-04-19):
引用 网友A:
1、CPU利用率过大,这个得优化你的驱动和代码实现。
2、低功耗在RTOS下可以使用tickless模式,裸机下使用 ...

这两个可以结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可以结合吧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