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41 RTE启动CubeMX出现错误Error : generator 'CubeMX' missing. Install from 解决办法

楼主(2025-02-28):
完整错误:

Error : generator 'CubeMX' missing. Install from '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mx.html#st-get-software'

解决办法:

下载cmsis-toolbox软件包,使用里面的cbridge.exe替换MDK安装目录里面带的即可。特别注意,这个软件是昨天才发布,也就是说长达几个月的时间,MDK5.41没法使用RTE开发STM32。

真是坑到家了。

Releases · Open-CMSIS-Pack/cmsis-toolbox

网友A:
MDK541,替换了这个文件还是报错,打不开CubeMX,重装了MDK也没用,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541,替换了这个文件还是报错,打不开CubeMX,重装了MDK也没用,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会有影响?

有时候有这种情况,虽然MDK这里提示启动失败了,但是CubeMX可以正常启动打开。

你试试你那边。另外就是可以考虑CubeMX重新安装下。

网友B:
我现在用 mdk5.42 和 stm32cubemx 6.14,
从keil中启动stm32cubemx没有问题,生成代码之后,返回keil后,keil提示错误:
Error instantiating RTE components
Error #545: Required input file from generator CubeMX: '' is miss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 mdk5.42 和 stm32cubemx 6.14,
从keil中启动stm32cubemx没有问题,生成代码之后,返回keil后,k ...

CubeMX生成后,不要点击Open Project,关闭CubeMX,回到自己工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CubeMX生成后,不要点击Open Project,关闭CubeMX,回到自己工程,是不是正常。

我暂时放弃这种方式了,原来是因为stm32cubemx中带的freertos版本是10.0,想要用keil中更新的版本,现在手动移植了一遍新版本。

我新建工程又测试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

keil中打开stm32cubemx时,build output 窗口输出:

Creating R:/aa/aa.Target_1.cbuild-gen.yml
Creating R:/aa/Target_1.cbuild-gen-idx.yml
Launching CubeMX
C:\Users\john\AppData\Local\Keil_v5\ARM\cmsis-toolbox\bin\cbridge.exe R:\aa\Target_1.cbuild-gen-idx.yml
Error instantiating RTE components
Error #545: Required input file from generator CubeMX: '' is missing
Launching STM32CubeMX with -s  R:\aa\STM32CubeMX\Target_1\project.script

关闭 stm32cubemx 回到keil,keil 弹窗提示:

For the current project new generated code is available for import.
Project:R:\aalaa.uvprojx
Generated:
R:/aa/STM32CubeMX/Target 1/aa.cgen.ym
Import changes?

点“是”,build output 窗口输出:

Error instantiating RTE components
Error #545: Required input file from generator CubeMX: '' is missing

网友C(2025-04-06):
我使用的是mdk5.42,cubemx6.14,也用cbridge.exe替换了,还是打不开提示Error : generator 'CubeMX' missing. Install from '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m32cubemx.html#st-get-soft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的是mdk5.42,cubemx6.14,也用cbridge.exe替换了,还是打不开提示Error : generator 'CubeMX' missing. ...

可以卸载了,使用CubeMX6.13试试

网友:
我的 mdk5.42,cubemx6.14,是这提示:   Error #545: Required input file from generator STM32CubeMX: 'E:/2025/stm32/rtx/STM32CubeMX/FrameworkCubeMX.gpdsc' is mis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