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怎么提高从外部flash读取图片的刷新率

楼主(2025-02-28):
将图片以bin文件的形式写入w25q128中,通过LVGL的文件系统读取并显示,但是帧率太低了,只有四五帧,有没有办法优化,单片机的SRAM是224k,只开了DMA,看了一下没有其它的能提高帧率的硬件外设了。

楼主:
主频200MHz,屏幕大小480*320,图片是220*80的

网友:
我这有几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1.w25q128支持Qspi,速度是单spi的好几倍(532Mhz),可以试试QSPI
2.使用QSPI后,读命令可以使用Fast Read Dual I/O (0xBB)
3.DMA弄两个缓冲区,一个用于显示当前的,另一个用于预加载界面中的下一个或者上一个图片
4.看看能不能 图片压缩后存到flash中 ,读出来之后解压
5.看看能不能把lv_tick_inc()提速,比如放到1ms的中断中
6.加大LVGL的系统缓存
可以挑着试试,但是感觉还是QSPI最关键

网友:
不使用LVGL的情况下,字节SPI DMA到LCD,这个速度可以做到多少。这个是最高速度了。如果也只是四五帧,那就是极限了。

网友:
是雅特力的芯片?

网友:
我用兆讯的单片机也跑200M,8位的8080接口,FLASH用QSPI接口,可以到45右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