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单片机程序无法运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2-28):
最近做了两个项目用的兆易创新单片机,一个是GD32F407单片机,还一个是GD32F103。固化程序后在DEBUG界面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板卡上电就无法启动,是什么原因?
BOOT0和BOOT1都是低,晶振问题排除,不是printf重定义没使用Use MicroLIB
使用的AC5,优化等级0。F407是有时候能正常启动,有时候无法启动;F103是使用GD官方例程改的程序无法启动(DEBUG界面可以正常运行),使用STcubeMX生成的代码可以正常启动运行。实在找不到哪里设置错了,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
更玄乎的是,我F103做了很多GPIO置位,有一半成功了,但是有几个没成功,点灯的也不行。。

网友:
你的经历是一个经典面试问题——板卡上电没有运行如何排查问题?当然,你都排除了常见问题。而且这种问题还得你实际去解决,福尔摩斯探案一样抽丝剥茧,加油,祝你好运。

网友:
如果是STcubeMX生成的代码可以正常启动运行,可以对比一下两个工程的配置差异。一般debug能运行,实际烧写后不能运行,要么是程序起始的地址设置出错了,要么是电压等相关硬件方面的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