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求助,我想将systemview移入freertos,遇到问题了

楼主(2025-02-28):
在Freertos.h中包含头文件SEGGER_SYSVIEW_FreeRTOS.h后,

task.c里prvAddTaskToReadyList( pxNewTCB );就报错error: called object type’ void’ is. not a function or function pointer
我看了下宏定义

#define prvAddTaskToReadyList( pxTCB )                                                                                                    \
        traceMOVED_TASK_TO_READY_STATE( pxTCB )                                                                                                    \
        taskRECORD_READY_PRIORITY( ( pxTCB )->uxPriority );                                                                                                \
        vListInsertEnd( &( pxReadyTasksLists[ ( pxTCB )->uxPriority ] ), &( ( pxTCB )->xGenericListItem ) )

#ifndef traceMOVED_TASK_TO_READY_STATE
        #define traceMOVED_TASK_TO_READY_STATE( pxTCB )
#endif

这个应该是可以用户自定义函数吧
traceMOVED_TASK_TO_READY_STATE是在SEGGER_SYSVIEW_FreeRTOS.h里定义的
#define traceMOVED_TASK_TO_READY_STATE(pxTCB)       SEGGER_SYSVIEW_OnTaskStartReady((U32)pxTCB)

void SEGGER_SYSVIEW_OnTaskStartReady(U32 TaskId) {
  U8* pPayload;
  U8* pPayloadStart;
  RECORD_START(SEGGER_SYSVIEW_INFO_SIZE + SEGGER_SYSVIEW_QUANTA_U32);
  //
  pPayload = pPayloadStart;
  TaskId = SHRINK_ID(TaskId);
  ENCODE_U32(pPayload, TaskId);
  _SendPacket(pPayloadStart, pPayload, SYSVIEW_EVTID_TASK_START_READY);
  RECORD_END();
}

不明白怎么改,报错的意思是回调目标是个void不是函数或者函数指针吗,没明白意思

网友:
帮顶,没研究过SystemView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FreeRTOS v11之前的版本,需要对kernel和ports里面的几个文件稍作修改。
SystemView的Src\Sample目录下有针对不同版本FreeRTOS的patch,不过这些patch很可能因为目录结构不同等原因,不能直接打。建议研究一下patch的内容之后,手动修改。

具体参考:
https://kb.segger.com/FreeRTOS_with_System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FreeRTOS v11之前的版本,需要对kernel和ports里面的几个文件稍作修改。
SystemView的Src\Sam ...

对,我工作用的是V8,很老的一个版本,我之后按你说的再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