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H7-TOOL的LUA小程序电压,电流和容量测量

楼主(2025-03-01):
备份下测试代码:

测试1: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local BatteryCapacity = 0
local HighSideVolt = 0
local j = 0

--启动模拟量电路
function start_dso(void)
        write_reg16(0x01FF, 1) -- 测量模式 0:示波器 1:负载电流 2:多路低速扫描
        write_reg16(0x0200, 1) -- CH1耦合,0:AC 1:DC
        write_reg16(0x0201, 1) -- CH2耦合,0:AC 1:DC

        --量程取值 0:±13.8V 1:±6.4V 2:±3.2V 3:±1.6V 4:±800mV 5:±400mV 6:±200mV 7:±100mV
        write_reg16(0x0202, 0) -- CH1量程
        write_reg16(0x0203, 0) -- CH2量程
        write_reg16(0x0204, 0) -- CH1通道直流偏值,未用
        write_reg16(0x0205, 0) -- CH2通道直流偏值,未用
        write_reg16(0x0206, 12) --采样频率 0:100 1:200 2:500 3:1K 4:2K 5:5K 6:10K 7:20K
                                                                                                    --8:50K 9:100K 10:200K 11:500K 12:1M 13:2M 14:5M
        write_reg16(0x0207, 0) --采样深度 0:1K 1:2K 3:4K 4:8K 5:16K 6:32K
        write_reg16(0x0208, 32768) --触发电平ADC 0-65535
        write_reg16(0x0209, 50) --触发位置百分比 0-100
        write_reg16(0x020A, 0) --触发模式 0:自动 1:普通 2:单次
        write_reg16(0x020B, 0) --触发通道 0:CH1 1:CH2
        write_reg16(0x020C, 0) --触发边沿 0:下降沿 1:上升沿
        write_reg16(0x020D, 0x03) --通道使能控制 bit0 = CH1  bit1 = CH2
        write_reg16(0x020E, 1) --采集控制 0:停止 1:启动
end

print("启动高侧测量")
start_dso() -- 调用一次初始化

for i=1, 18*60*60,1 do

        HighSideVolt = read_analog(0) --2 - 高侧负载电压
        data2 = read_analog(3)                   --3 - 高端负载电流
        BatteryCapacity = BatteryCapacity + data2/3600

        if(BatteryCapacity > (j*1)) then
                j = j + 1
                s = string.format("{%d, %f, %f, %f},", j, HighSideVolt, data2, BatteryCapacity)
                print(s)
                s = string.format("%f, %f", HighSideVolt, data2)
                print_wave(s)
        end
        --print(data2)
        delayms(1000)

  end

测试2: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local BatteryCapacity = 0
local HighSideVolt = 0
local j = 0

--启动模拟量电路
function start_dso(void)
        write_reg16(0x01FF, 1) -- 测量模式 0:示波器 1:负载电流 2:多路低速扫描
        write_reg16(0x0200, 1) -- CH1耦合,0:AC 1:DC
        write_reg16(0x0201, 1) -- CH2耦合,0:AC 1:DC

        --量程取值 0:±13.8V 1:±6.4V 2:±3.2V 3:±1.6V 4:±800mV 5:±400mV 6:±200mV 7:±100mV
        write_reg16(0x0202, 0) -- CH1量程
        write_reg16(0x0203, 0) -- CH2量程
        write_reg16(0x0204, 0) -- CH1通道直流偏值,未用
        write_reg16(0x0205, 0) -- CH2通道直流偏值,未用
        write_reg16(0x0206, 12) --采样频率 0:100 1:200 2:500 3:1K 4:2K 5:5K 6:10K 7:20K
                                                                                                    --8:50K 9:100K 10:200K 11:500K 12:1M 13:2M 14:5M
        write_reg16(0x0207, 0) --采样深度 0:1K 1:2K 3:4K 4:8K 5:16K 6:32K
        write_reg16(0x0208, 32768) --触发电平ADC 0-65535
        write_reg16(0x0209, 50) --触发位置百分比 0-100
        write_reg16(0x020A, 0) --触发模式 0:自动 1:普通 2:单次
        write_reg16(0x020B, 0) --触发通道 0:CH1 1:CH2
        write_reg16(0x020C, 0) --触发边沿 0:下降沿 1:上升沿
        write_reg16(0x020D, 0x03) --通道使能控制 bit0 = CH1  bit1 = CH2
        write_reg16(0x020E, 1) --采集控制 0:停止 1:启动
end

print("启动高侧测量")
start_dso() -- 调用一次初始化

for i=1, 18*60*60,1 do

        HighSideVolt = read_analog(2) --2 - 高侧负载电压
        data2 = read_analog(3)                   --3 - 高端负载电流
        BatteryCapacity = BatteryCapacity + data2/3600

        if(BatteryCapacity > (j*1)) then
                j = j + 1
                s = string.format("{%d, %f, %f, %f},", j, HighSideVolt, data2, BatteryCapacity)
                print(s)
                s = string.format("%f, %f", HighSideVolt, data2)
                print_wave(s)
        end
        --print(data2)
        delayms(1000)

  end

楼主:
测试3: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local BatteryCapacity = 0
local HighSideVolt = 0
local j = 0

--启动模拟量电路
function start_dso(void)
	write_reg16(0x01FF, 1) -- 测量模式 0:示波器 1:负载电流 2:多路低速扫描
	write_reg16(0x0200, 1) -- CH1耦合,0:AC 1:DC
	write_reg16(0x0201, 1) -- CH2耦合,0:AC 1:DC

	--量程取值 0:±13.8V 1:±6.4V 2:±3.2V 3:±1.6V 4:±800mV 5:±400mV 6:±200mV 7:±100mV
	write_reg16(0x0202, 0) -- CH1量程
	write_reg16(0x0203, 0) -- CH2量程
	write_reg16(0x0204, 0) -- CH1通道直流偏值,未用
	write_reg16(0x0205, 0) -- CH2通道直流偏值,未用
	write_reg16(0x0206, 12) --采样频率 0:100 1:200 2:500 3:1K 4:2K 5:5K 6:10K 7:20K
													--8:50K 9:100K 10:200K 11:500K 12:1M 13:2M 14:5M
	write_reg16(0x0207, 0) --采样深度 0:1K 1:2K 3:4K 4:8K 5:16K 6:32K
	write_reg16(0x0208, 32768) --触发电平ADC 0-65535
	write_reg16(0x0209, 50) --触发位置百分比 0-100
	write_reg16(0x020A, 0) --触发模式 0:自动 1:普通 2:单次
	write_reg16(0x020B, 0) --触发通道 0:CH1 1:CH2
	write_reg16(0x020C, 0) --触发边沿 0:下降沿 1:上升沿
	write_reg16(0x020D, 0x03) --通道使能控制 bit0 = CH1  bit1 = CH2
	write_reg16(0x020E, 1) --采集控制 0:停止 1:启动
end

print("启动高侧测量")
--start_dso() -- 调用一次初始化

for i=1, 18*60*60,1 do

	HighSideVolt = read_analog(0) --2 - 高侧负载电压
	data2 = read_analog(3) 		  --3 - 高端负载电流
	BatteryCapacity = BatteryCapacity + data2/3600

	if(BatteryCapacity > (j*1)) then
		j = j + 1
		s = string.format("{%d, %f, %f, %f},", j, HighSideVolt, data2, BatteryCapacity)
		print(s)
		s = string.format("%f, %f", HighSideVolt, data2)
		print_wave(s)
	end
	delayms(100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