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lineDebug] Trice 极省资源的printf\log实现

楼主(2025-03-04):
最近发现了个Trice库,可以极其节省资源的实现调试信息的输出。
github链接如下。

GitHub - rokath/trice: super fast and tiny embedded device 𝘾 printf-like trace code, works also inside interrupts and real-time PC logging (trace ID visualization )

其实质为把printf的格式化输出放在电脑端进行,在MCU端仅仅记录固定字符串ID和所需的RAW变量。
配合同样省资源的Segger RTT,可以在几乎完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实现复杂的多浮点数输出,哪怕是在主频很低的平台上。

网友:
刚发现,就刷到了,有使用案例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几天研究一下。

楼主:
周末有空试了一下。
好处是速度极快,参数少的输出就几个时钟周期就完事了。
坏处是比较麻烦,代码根目录要添加空文件til.json、li.json,代码编译前要用自带工具“trice insert”(替换字符串,并将信息写入到添加的俩json中),然后才能编译,编译后可以考虑“trice clean”恢复。
倒是可以用pre-build和post-build自动化来执行,也还行吧。

另外整体还不是特别完善,我用SES开发工具,改了代码才解决“trice clean”后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