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 RTOSdebug时不会自动刷新

楼主(2025-03-04):
进入调试状态时,运行时rtx rtos里面不会自动刷新,暂停时则会刷新显示当前状态,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view中 ,最下边的Periodic window Update 点上 ,窗口周期性更新 ,这个不点上所有数据都不再窗口更新显示,包括watch中和外设寄存器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中 ,最下边的Periodic window Update 点上 ,窗口周期性更新 ,这个不点上所有数据都不再窗口更新显示,包 ...

。。。。,真是这个没选,可能是我手误点倒了。我还纳闷怎么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