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控件滚动条位置和文本内容不匹配

楼主(2025-03-04):
请教一下,根据这个V6-917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MP3软解播放器,带类似千千静听频谱(FreeRTOS)例程,用listview控件做了从SD卡读文件名然后以多行一列显示出来的界面,一个界面能显示7行文件名,测试添加80行文件名(超过能显示范围时,自动加上垂直滚动条)现在拖滚动条时只往下拉一点点,listview控件内容直接显示跑到listview添加总行数的后面,然后此时因为滚动条位置只往下移动了一点点,还没到底,再继续往下拉滚动条,出现大量未填充文本的行。这是啥情况啊?

网友:
V6上运行这个例子,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以上是写错了。
现在在listview界面上下键翻动的逻辑应该怎么处理,现在是如果文件数多的话上下键正常,一页最多显示7条,文件数不够填充满两页时,按上下键显示有问题

楼主:
OK,已解决

网友A:
是怎么解决的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解决的呀 ?

我的是初始化填充行的问题,在初始化那按例程的写法读文件夹里的文件,读一个填充一个,直到把文件夹的文件读完就填充好了,listview控件本身就对上下键有反应,所以在上下键消息里只作如果索引在第一个还继续按上键就把索引置为最后一个,下键同理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初始化填充行的问题,在初始化那按例程的写法读文件夹里的文件,读一个填充一个,直到把文件夹的文 ...

牛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