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Stm32cubeMX导入工程失败

楼主(2025-03-04):
我希望导入的是STM32F103ZeT6的工程,用STM32CUBEMX生成的,我按照官方文档(Import projects from STM32CubeMX to Embedded Studio - SEGGER Knowledge Base)导入,但是最终失败了。在编译的时候显示:can't open C:/Users/haohao/Desktop/ASD/ERT/Debug Internal/stm32f10x_hd_Vectors_PP.s for readin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但是这个文件夹里面根本没有这个文件,找不到相关的任何资料,求助各位,附件是我生成的工程文件

我的工程文件

网友A:
这个帖子里面是很久之前的介绍了。新版可能不太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里面是很久之前的介绍了。新版可能不太行了

https://kb.segger.com/index.php? ... &action=history
我看这个是最新的修订版

网友A:
这个帖子确实有点早了,这个文件stm32f10x_hd_Vectors_PP.s没记错的话,是Embedded Studio自己创建工程才会生成。

网友B:
你的ES工程里有一个$(DeviceVectorsFile)文件,不知道啥东西,可能是导入时错误加入的,删掉就好了。工程导入这个东西就没有哪个工具是完全靠谱的,导入之后必须手动一一检查。

网友C:
我都是用ES重新创建一个工程,然后cubemx创建的工程合并过去,这样就没问题了,
其实只需要cubemx的那些驱动代码和初始化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ES工程里有一个$(DeviceVectorsFile)文件,不知道啥东西,可能是导入时错误加入的,删掉就好了。工程导 ...

真的啊,我解决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确实有点早了,这个文件stm32f10x_hd_Vectors_PP.s没记错的话,是Embedded Studio自己创建工程才会 ...

是的,我还专门查了make,就是这个没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ES重新创建一个工程,然后cubemx创建的工程合并过去,这样就没问题了,
其实只需要cubemx的那些驱 ...

因为我想的按照官方文档比较快,所以就直接导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