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 list控件占用RAM过大问题

楼主(2025-03-05):
lvgl list控件占用RAM太大了,我需要一次性添加几百行,占用资源超出STM32内部RAM了,使用外部SDRAM又太卡,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动态添加和删除是否合适。不用一次性创建那么多,看看满足需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添加和删除是否合适。不用一次性创建那么多,看看满足需求不

试过这样做,但是会出现重复删除的问题,删除第一行后,第二行就会变成第一行,此时第二行也会被删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这样做,但是会出现重复删除的问题,删除第一行后,第二行就会变成第一行,此时第二行也会被删除

创建固定的数量,然后翻页或者是判断位置,更新显示的内容而不是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建固定的数量,然后翻页或者是判断位置,更新显示的内容而不是删除。

我需要能够显示500行,但RAM有限,实际只能创建20行,想通过滑动更新显示的内容来做出500行的效果,不实时的删除再添加滑到底后就没法再滑动了

网友C:
https://docs.lvgl.io/master/examples.html#infinite-scrolling 可以参考这个例子,或者你可以使用table控件,那个是实时渲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docs.lvgl.io/master/examples.html#infinite-scrolling 可以参考这个例子,或者你可以使用table控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