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做个红外空调遥控,带学习功能的大佬来看看

楼主(2025-03-06):
做过相关的可以交流指定一下吗?有偿咨询

网友A:
参考下

FatFS作者ChaN老师做的红外收发库,支持NEC,SONY和AEHA格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131&fromuid=58

网友B:
空调之前做过一个。不过只能学习3个按键,制热,制冷,关机。思路就是用定时器学习记录每个帧的时间。然后发送时复刻。这样不用分析数据的含义。基本可以实现99%的遥控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

FatFS作者ChaN老师做的红外收发库,支持NEC,SONY和AEHA格式

谢谢大佬的分享,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之前做过一个。不过只能学习3个按键,制热,制冷,关机。思路就是用定时器学习记录每个帧的时间。然后 ...

也打算这么干,现在框架有点乱,卡在波形的高低电平捕获和发射这阶段,可以加个扣交流一下吗?(1808374938)

网友C:
我搞过030的 红外遥控 波形编码 与接收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搞过030的 红外遥控 波形编码 与接收解码

不是解码NEC协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解码NEC协议吧

波形都解析了,协议什么的 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ESP家的芯片有一个RMT外设可以录制/发射红外信号波形,波形用item组来描述,一个item包含一个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输出模式下面还可以配置38Khz载波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 ... /ir_nec_transceiver
具体的可以看一下esp-idf的示例程序。

网友:
没做过,做过433的。
这个应该不难,定时器输入捕获应该就能接收了。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