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 appWizard 初始化卡死在 APPW_CreatePersistentScreens 貌似是需要开启 cache ?

楼主(2025-03-08):
使用 appWizard 初始化卡死在 APPW_CreatePersistentScreens 貌似是需要开启 cache 配置才行,

如果不是使用 appWizard 则是否开启 cache 则没有影响 , 大家伙 有遇到过吗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C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128M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2;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网友A:
不合理,如果这个成立,那不带Cache的F4等系列还没法使用这个功能了,说明问题在其它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如果这个成立,那不带Cache的F4等系列还没法使用这个功能了,说明问题在其它地方。

按照以下配置后,很多时候启动都成问题呀,大部分都会进入到 Enter HardFault_Handler, System Halt. 这个错误里面, 但偶尔启动也会成功

我是在 RTX5 All In One(2024-10-30 V3.0) 这个模板上进行修改的, 删除了 RL_xx 的所有组件, 只保留 了 lcd, i2c, 等基本驱动

优化等级  00 - -Os balanced 都试过了的, 结果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如果这个成立,那不带Cache的F4等系列还没法使用这个功能了,说明问题在其它地方。

貌似不管是否开启 cache ,工作一会就会出现卡死的现象, 操作与不操作 基本都差不多, 这是不是说明是我的 硬件工作不稳造成的呀 ?

但是我单独测试 sdram 读写都是没有问题的, 之前使用 lvgl 工作都是很稳定 的没有出现卡死的情况

我使用的 分辨率: 1024*600  rgb5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不管是否开启 cache ,工作一会就会出现卡死的现象, 操作与不操作 基本都差不多, 这是不是说 ...

改天我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天我试试这个。

好的,先感谢感谢大佬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