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同等的光照强度同样的角度照射光敏电阻,光敏电阻的亮电阻(光照时候的电阻)也能相差两倍,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范围区间...

楼主(2025-03-08):
如果同等的光照强度同样的角度照射光敏电阻,光敏电阻的亮电阻(光照时候的电阻)也能相差两倍,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范围区间,那如果用光敏电阻作为光照的检测,分压就会有偏差,导致产品的灵敏度就有偏差,请问怎么解决光敏电阻的亮电阻本身的误差问题导致产品的灵敏度不一样?

楼主:
像设计灵敏度、检验误差的仪器仪表,如果有差异,如何做校准呢?校准的步骤和方法是怎样的?(土方法是用电位器代替固定电阻,不过这样也很麻烦,要去调电位器的话,不过很多电子产品确实是那样,增加电位器的方式给客户调整灵敏度或者出厂调整灵敏度)

楼主:
假设标准的光源  这个参数不变 假如是8500K流明值;光源和光敏电阻的距离距离5M,然后测量出各个光敏电阻的分压值?是找出光敏电阻分压值和哪个参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