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Zephyr和FreeRTOS性能测评,来自Zephyr官方

楼主(2025-03-09):
https://www.zephyrproject.org/zephyr-rtos-4-1-is-available/

前两天Zephy正式发布V4.1,添加了实时操作系统基准测试thread_metric的官方移植版本。使开发者能够更轻松地测量 Zephyr 在其硬件上的性能,并与其他实时操作系统进行比较。这个标准化的基准测试套件测试了各种实时操作系统操作,包括线程创建/删除、中断处理和各种同步。

主要测评五个性能指标上的表现:
1、Memory Allocation内存分配
2、Message Processing消息处理
3、Synchronization Processing同步处理
4、Preemptive Scheduling抢占式调度
5、Cooperative Scheduling协作调度

每个指标都以百分比显示,Zephyr 4.1 在大多数指标上约为 100%,而其他条形图则在该基准上下波动。值得注意的是,ThreadX 在某些类别(如内存分配和消息处理)中通常得分高于 100%,而 FreeRTOS 则往往处于较低或中等水平。其中协作调度可以忽略,实际应用很少使用了。

数值越大性能越强,Zephyr V4.1性能远超FreeRTOS,媲美ThreadX,而FreeRTOS相比于Zephy和ThreadX落后较多

网友A:
硬汉哥啥时候出zephyr教程

网友:
啥时候出zephyr教程

网友:
Zephyr教程可不太好出,比起其他RTOS,Zephyr更接近linux,很多地方完全不是同一个逻辑。

网友:
Zephyr就那个开发环境的配置就让很多人直接放弃了。

网友B:
FreeRTOS 之所以使用广泛,从来都不是性能,而是易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RTOS 之所以使用广泛,从来都不是性能,而是易用性

应该是开源免费。UCOS比FREERTOS还易用,资料更多。

网友:
一直很懵这几个的区别,使用时咋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啥时候出zephyr教程

等IAR9.70.1发布,这个版本正式无缝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reeRTOS 之所以使用广泛,从来都不是性能,而是易用性

很赞同。rtos使用的场景是单片机。单片机性能本来就和soc有差距,面向产品的定位不一样,非要弄的很复杂的开发环境。而且就性能而言,freertos肯定能强于95%以上产品开发人员写出的代码。而且做产品还要考虑研发周期、维护等成本的,玩玩可以,但是真正做产品,肯定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D:
ThreadX最好,不会换,甚至不会考虑升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很赞同。rtos使用的场景是单片机。单片机性能本来就和soc有差距,面向产品的定位不一样,非要弄的很复杂 ...

zephyr的优势是跨平台,st和nxp的单片机可以做到一套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zephyr的优势是跨平台,st和nxp的单片机可以做到一套代码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在rtos针对同一厂家的不同系mcu列移植上面没有什么大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readX最好,不会换,甚至不会考虑升级。

想问下,你们有用在哪些型号的mcu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在rtos针对同一厂家的不同系mcu列移植上面没有什么大优势

同一厂家的不同系之间的移植hal库不就实现了,感觉都不需要rtos参与

网友(2025-05-30):
跟RTX对比呢?

网友:
选择RTOS,从来的不是性能,更多是基于熟悉程度、性能稳定、开发环境支持等。MDK环境下,RTX最方便。

楼主:
他们这个测试没有加入RTX

对于Cortex-M内核,RTX4的实时性基本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