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 freertos信号量xSemaphoreCreateBinary

楼主(2025-03-09):
求助。
在用stm32标准库学习freertos信号量时,
发现信号量的创建函数xSemaphoreCreateBinary()需要宏定义 configSUPPORT_DYNAMIC_ALLOCATION = 1。这个宏定义在FreeRTOS.h中自动定义了。

但是semphr.h头文件并没有包含这个头文件。semphr.h里包含的queue.h也没有包含FreeRTOS.h,queue.h里包含的头文件也没有包含FreeRTOS.h,以此类推。
编译的时候能通过。
为了规范一些,是不是应该在semphr.h里包含FreeRTOS.h。但那样的话为什么官方不直接在semphr.h里包含FreeRTOS.h。
附上源工程,希望有人能答疑解惑。

网友A:
问下ai,大概就是这样,你包含queue.h前面一定要先包含FreerTos.h
隐式依赖传递:虽然 semphr.h 没有直接包含 FreeRTOS.h,但实际项目中 用户代码通常会提前包含 FreeRTOS.h(例如在 main.c 或 FreeRTOSConfig.h 中),因此 configSUPPORT_DYNAMIC_ALLOCATION 宏的定义已经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ai,大概就是这样,你包含queue.h前面一定要先包含FreerTos.h
隐式依赖传递:虽然 semphr.h 没有直接 ...

感谢解答。问题已经解决。
在semphr.h中有前面有这个。
#ifndef INC_FREERTOS_H
    #error "include FreeRTOS.h" must appear in source files before "include semphr.h"
#endif
都是头文件,在包含 semphr.h 之前包含 FreeRTOS.h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