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L562RET6的Flash读写驱动。

楼主(2025-03-10):
请问各位有没有STM32L562RET6这个芯片的flash驱动。公司因为项目临时换了芯片。这个芯片完全没有接触过。目前我负责IAP的部分,需要读写FLASH。但是网上关于这个芯片的FLASH驱动太少了。而且因为临时换芯片,这个芯片好像也有问题。现在是可以使用keil进行程序的下载烧录。但是无法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连接芯片。

网友A:
这个STM32CubeL5软件包有提供驱动的,可以直接调用API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TM32CubeL5软件包有提供驱动的,可以直接调用API操作。

好的,谢谢。请问是cubeMX下载的那个软件包吗?请问是这个路径下面的\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L5_V1.5.1\Projects\STM32L562E-DK\Examples\FLASH这个例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是cubeMX下载的那个软件包吗?请问是这个路径下面的\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 ...

对,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