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 可以在C28x核上移植么

楼主(2025-03-10):
请问一下Lwip协议可以移植到DSP芯片的C28x核么,如果可以需要注意什么啊,感谢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论坛上现在使用C28x的人比较少,不太好帮你,可以优先看下TI最新版SDK提供支持了没有。

如果没有支持的话,可以Github上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论坛上现在使用C28x的人比较少,不太好帮你,可以优先看下TI最新版SDK提供支持了没有。

如 ...

感谢,目前没有支持的SDK,他们28388有cm核上的例程。

网友B:
当然可以移植,只不过非常非常繁琐,要注意的点就是 C28x 不支持单字节的 char 类型,导致各种不兼容,要改很多很多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移植,只不过非常非常繁琐,要注意的点就是 C28x 不支持单字节的 char 类型,导致各种不兼容,要改 ...

感谢感谢,我们目前只能在c28x上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移植,只不过非常非常繁琐,要注意的点就是 C28x 不支持单字节的 char 类型,导致各种不兼容,要改 ...

大佬请问一下,你做过Ethernet over EtherCAT 么  。将以太网帧封装到EtherCAT中进行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一下,你做过Ethernet over EtherCAT 么  。将以太网帧封装到EtherCAT中进行传输

ethercat 太麻烦了,成本高,研发周期长,我不打算用
我用的是 cdbus,基于串口 485,速率可以到 50Mbps,mcu/dsp 跑简单的串口协议就可以了,串口协议还能映射成 udp 通讯,mcu 本身不用跑 udp 协议,总之实时性高的应用,最好不要跑复杂的通讯协议譬如 tcp/ip
https://github.com/dukelec/cdf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hercat 太麻烦了,成本高,研发周期长,我不打算用
我用的是 cdbus,基于串口 485,速率可以到 50Mbps ...

感谢大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