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V154_646 出现少量花屏

楼主(2025-03-10):
目标:

在h743 显示的结果

出现少量花屏,求解决方法

网友A:
这个是Cache问题导致的,可以考虑配置SDRAM的区域为WT透写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ache问题导致的,可以考虑配置SDRAM的区域为WT透写模式

解决了,感谢硬汉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感谢硬汉哥

你好,你使用这个版本的,使用 wheel 控件在单片机里面运行显示的 字符大小正常不 ?

我之前貌似捣鼓的这个版本使用 了 wheel 控件在 appwizard 里面仿真运行正常,但是把程序搞到 单片机端运行显示的字符大小都变得为系统默认字体大小了

楼主:
是的,我使用的这个版本(V154_646 )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使用这个版本的,使用 wheel 控件在单片机里面运行显示的 字符大小正常不 ?

我之前貌似捣鼓 ...

我不会回复添加土图片,重新发了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