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使用MDK编译程序时,全编译下会卡住一段时间,有人遇到没有?

楼主(2025-03-10):
  使用MDK编译程序时,全编译下会卡住一段时间,起码有20来秒不动。然后才会编译完成。
有人遇到没有?

   遇到过的有啥好的解决方法没有了?

楼主:
系统是WIN10,软件是MDJV5.36

网友:
有,我这里不知道升级什么了,经常这样。

感觉是和什么软件冲突了。

网友:
杀毒软件关了,试试

网友:
电脑配置怎么样?

打开任务管理器,按 CPU 使用排序,看看卡的是哪些进程。

可以了解下 ProcessLasso 软件。

以前用 Keil 遇到过 STM32L4 build 正常,最后 link 还是什么步骤卡十来秒。STM32F1 编译、链接正常。

网友:
发现了点问题,之前的时候,MDK编译CPU利用率非常高,现在不高了,5%都不到,但是编译卡了。

楼主:
线程开小点,控制在4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程开小点,控制在4左右。

这个我也测试了,开1个时候不卡,就是编译有点慢。

我有点怀疑是我们前段时间升级Win11 24H2导致的,

网友:
我一直用 IAR,MDK 不习惯,乱码,卡顿,莫名错误对话框提示

网友:
mark,每天学习新知识

网友:
安装了最新版5.42a,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A:
5.34,5.36均有这个问题,亲测5.42a也解决不了。改了线程有改善,但是还是会有!!!V5编译器,Win11系统。感觉是个bug,官方也不会再优化了吧,毕竟已淘汰V5编译器!

楼主(2025-04-10):
引用 网友A:
5.34,5.36均有这个问题,亲测5.42a也解决不了。改了线程有改善,但是还是会有!!!V5编译器,Win11系统。 ...

系统问题,我win7就不卡。win10就会。

楼主(2025-05-30):
各位,我已经解决此问题了。
解决方法很简单:

卸载 微软自带的 电脑管家。

在电脑管家之前,一直都很流畅。后面,微软自动更新安装  电脑管家 后,就卡了。
各位,可以试试,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论坛里学到的,把Number of parallel jobs 从原来15改到6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我已经解决此问题了。
解决方法很简单:

感谢大佬,我的问题用你的方法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