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emwin内存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5-03-11):
奇怪的问题  以下三张图片是点击顺序(点击的是Measure),
用这个函数查看内存剩余        GetNumFreeBytes=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出现一个奇怪问题,每切换一个窗口,内存就增加大约  0x700000B(7MB),我猜测最后因内存不足 HardFault 了,
每次切窗口就申请一部分内存,这很奇怪, 求求给一些建议。

网友A:
这叫内存泄露,应该是代码有问题,同一个窗口创建了多次,但是没有对应次数的delete。 有个笨办法。所有窗口只在界面初始化创建一次,永远不删除。切换窗口时,只是使用窗口的hide、show、bringtotop相关函数来处理,这样就不会不断的增加内存占用。

然后,再选择一个常用的小窗口,比如“确认、取消窗口”进行动态创建和删除,同时观察内存占用情况,逐步把握内存泄露的关键点代码。熟练后,可以把其他窗口也参照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内存泄露,应该是代码有问题,同一个窗口创建了多次,但是没有对应次数的delete。 有个笨办法。所有窗 ...

感谢大佬回复,应该是我当时哪里没移植好,我将文件的emwin和freertos重新移植,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