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stm32f105rct6+fatfs+128mbit FLASH +usb

楼主(2025-03-11):
各位大佬,我使用,flash存储数据,请问一下如何减少f_open,f_close,_f_write的时间啊,我500ms写一次128字节的数据,但是发现每次f_close和_f_write就占了300多ms,而且后面越写,时间的开销越多都到400ms左右了。后面我打算存32次,存到4096字节一次写入,发现时间更长了。请问大佬们有没有方法就是能够减少打开文件,写数据,关闭文件的时间开销啊,保证时间稳定在300ms也可以。

网友A:
f_open后不要关闭,使用f_write + f_sync 会实时写入到SD卡,试试这个最快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open后不要关闭,使用f_write + f_sync 会实时写入到SD卡,试试这个最快速度多少。

我试了一下,只需要100多ms了,但是插上usb后发现csv文件里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open后不要关闭,使用f_write + f_sync 会实时写入到SD卡,试试这个最快速度多少。

可以了,现在时间是260ms左右,请问一下f_close不关闭的话有没有影响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open后不要关闭,使用f_write + f_sync 会实时写入到SD卡,试试这个最快速度多少。

大佬,我的文件系统的缓冲区是4096,然后我每次写入128字节,每32次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是580多ms,这个好像是对缓冲区进行刷新,这种有方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现在时间是260ms左右,请问一下f_close不关闭的话有没有影响呢大佬

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的文件系统的缓冲区是4096,然后我每次写入128字节,每32次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是580多ms,这个好像 ...

可以考虑每4096写入一次,这样底层是调用的multi sector函数,速度比小于等于512的单扇区要块多了。

楼主:
这个我试过,前面的数据时间差很整齐,但是每32到33的数据,时间差就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前面的数据时间差很整齐,但是每32到33的数据,时间差就很大

FAT系统有一点,每个到一个簇大小的时候,时间会稍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系统有一点,每个到一个簇大小的时候,时间会稍长些。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