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固件2.28发布,CAN, UART和RTT三合一同时收发且实时记录,脱机烧录新增革命性一键添加新芯片功能,新增多脱机芯片支持

楼主(2025-03-14):
H7-TOOL详细介绍(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H7-TOOL PLUS电池版无需升级,预装的已经是最新的2.28版。后面还有个PLUS电池板低功耗运行模式,后续也将上线。

【PC软件】V2.2.8
1. 脱机烧录功能更新:
- 新增MAGTRON(巨磁智能) MT32L083系列
- 新增巨晟JS32T031系列
- nRF5340支持烧录NetFlash
- 新增国芯CCM1002BC
- 修正fix_data.lua中date_new函数大小端问题
- 修正SWM341的UID地址错误
- 扫码枪功能:支持霍尼韦尔1900扫码枪(字符间超时和穿插其它数据)
- 新增NXP RT1176烧录
- 新增 LPC11xx序列
- 新增BYD的BF5885AM64、BF7006BM48
- 新增LPC5460x系列

2.新增UART CAN RTT 三合一界面。PC菜单新增工具-UART CAN RTT三合一
3. 脱机烧录一键添加新芯片

【EMMC文件】V2.2.8
  - 新增若干芯片

【固件】V2.28
- 选择烧录接口菜单取消按键音
- 数据监视器子菜单取消按键音
- 解决BUG:扩展功能菜单在先竖屏后横屏时显示乱行
- 开机首页抬头改为图标栏(USB图标)

PC机软件:升级PC软件到V2.28

解压打开上位机后,左上角菜单有操作说明PDF和LUA API手册

1、升级新版注意事项
(1)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注:如果更新APP失败,从TOOL端拔掉USB线,旧版TOOL长按S键,新版TOOL长按OK键,插入USB线,3秒后松手,正常会看到电脑端有个虚拟U盘。然后拖拽上位机软件包路径h7toolPC_release\EMMC\H7-TOOL\Firmware里面的APP固件到虚拟U盘,待传输完毕后,TOOL会自动重新启动。

(2)从2.20版本固件开始,更新eMMC排除WiFi列表更新,再也不用重新配置WiFi了,点击下面这个按钮即可:

如果非常早期的客户(第1批TOOL用户,或者固件还是V1.X),继续点击此按钮升级。

(3)解析WiFi AP列表,支持去掉标题行

(4)上位机软件配置参数导入功能,方便导入自己之前配置的界面效果和参数配置

2、CAN, UART和RTT三合一模式

早期版本为了配合TOOL显示屏离线版界面同时展示,进入了一个显示屏界面后,就不方便同时再展示另一个助手内容了,需要来回切换,非常不方便大家使用

每个助手都有这么一个显示屏端的离线同步展示支持

本次升级2.28版本后,正式支持三合一,下面是分别点击RTT UART  CAN的效果,已经可以同时刷新,并且都在实时存储记录数据到文件里面

使用方法:

(1)点击这个按钮进入三合一模式

(2)退出的话,点击RTT, CAN或者UART的任意退出按钮都可以退出

(3)需要看那个助手数据,点击左侧图标即可,三个是同时在实时收发处理的。

3、脱机烧录一键添加新芯片

(1)通过这个功能,大大方便用户自己添加芯片支持。
(2)部分芯片通过这种方式添加后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但也有部分芯片要在这个基础上做调整修改,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操作比较简单,仅需点击下面几步,操作的时候推荐新解压个上位机操作,先熟悉下用法。

(1)点击创建配置文件按钮,里面的制造商,系列名,芯片型号,LUA文件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我们这么直接默认

创建成功后,右侧log区有相关的信息

(2)点击添加FLM文件按钮,添加FLM算法文件,这个芯片厂家都有提供,下载芯片厂家为MDK制作的PACK包,解压后里面都有。

比如我这里添加

添加完毕会弹出log信息

(3)关闭上位机,重新打开上位机,选择我们刚刚添加的器件

双击打开后,根据需求修改

Flash地址和大小比较容易填写,是多少就写多少即可

而RAM算法要加载的地址和大小,和MDK这里的设置一致即可

配置完毕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修改,FLM算法文件的路径,也就是这个选项

AlgoFile_FLASH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Template/HH32xx/FLM/1.FLM"

在上位机软件包目录里面打开我们创建的厂商文件夹

使用上面的路径修改默认AlgoFile_FLASH后,就是AlgoFile_FLASH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STTEST/STM32F10x/FLM/STM32F10x_512.FLM"

将其写入到这个文件里面,并保存这个文件

(4)点击这里同步到eMMC,同步完毕后再次关闭上位机,关闭TOOL,都重新打开即可

(5)选择前面设置的芯片,并根据需要配置其它选项,比如复位模式什么的,然后执行“一键下载”按钮即可测试

4、H7-TOOL高边电流检测抓包开发板上电瞬间大电流波形效果

开发板5V供电。

使用TOOL高边电流检测抓包,设置触发电流到0.7A,上升沿触发,直接就抓包到了。可以检测到此期间的电压和电流情况,黄色线是电压,蓝色线是电流。

动荡持续时间45ms左右

黄色是电压值,基本就在5V左右

5、当前脱机烧录支持的器件列表

支持单路,1拖4,1拖16脱机烧录

楼主:
本周将上线。

网友:
终于要更新了,期待期待

网友:
好消息,坐等发布

网友A:
大佬这个烧录器能够通过命令行的形式进行烧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烧录器能够通过命令行的形式进行烧录吗

可以的

H7-TOOL通过串口AT命令控制脱机烧录说明,含1拖4和1拖16(2024-08-1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893&fromuid=58

楼主:
正式发布

网友B:
这个2.28版本启动会卡好久的,无响应大概2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2.28版本启动会卡好久的,无响应大概2分钟

我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2.28版本启动会卡好久的,无响应大概2分钟

2分钟时间太长了,正常应该10秒以内,看看是不是跟电脑上什么组件冲突了或者兼容性问题。

上位机打开后,这里可以看详细的启动时间。另外可以试试不要使用管理员模式打开,之前有个客户是这种问题导致的。

这个是我的,4秒打开,win11,24H2

楼主:
正常应该10秒以内,看看是不是跟电脑上什么组件冲突了或者兼容性问题。

上位机打开后,这里可以看详细的启动时间。另外可以试试不要使用管理员模式打开,之前有个客户是这种问题导致的。

这个是我的,4秒打开,win11,24H2

楼主:
更新操作说明

网友:
    0ms (    0ms): TForm1::TForm1
  109ms (  109ms): Load dll

  109ms (    0ms): HID_Init

  109ms (    0ms): new TCommThread

  109ms (    0ms): Form1 Create End

  343ms (  234ms): TFormChangeLog::TFormChangeLog
  375ms (   32ms): FormChangeLog Create End

  640ms (  265ms): TFormLua::TFormLua
  750ms (  110ms): FormLua Create End

9890ms ( 9140ms): TFormProg::TFormProg
9906ms (   16ms):  Begin Read device.csv
85500ms (75594ms):  Begin ComboBoxDeviceChange
85515ms (   15ms):  End ComboBoxDeviceChange
85515ms (    0ms):  End device.csv
85531ms (   16ms): FormProg Create End

86187ms (  656ms): TFormUSBBus::TFormUSBBus
86187ms (    0ms): FormUSBBus Create End

86281ms (   94ms): TFormSet::TFormSet
86297ms (   16ms): FormSet Create End

86500ms (  203ms): TFormDso::TFormDso
86547ms (   47ms): FormDso Create End

86703ms (  156ms): TFormLuaApi::TFormLuaApi
86703ms (    0ms): FormLuaApi Create End

86859ms (  156ms): TFormRTT::TFormRTT
86875ms (   16ms): FormRTT Create End

86968ms (   93ms): TFormRTTSetting::TFormRTTSetting
86968ms (    0ms): FormRTTSetting Create End

87156ms (  188ms): TFormUartSetting::TFormUartSetting
87172ms (   16ms): FormUartSetting Create End

87343ms (  171ms): TFormUart::TFormUart
87359ms (   16ms): FormUart Create End

88578ms ( 1219ms): TFormCanSetting::TFormCanSetting
88593ms (   15ms): FormCanSetting Create End

88797ms (  204ms): TFormCan::TFormCan
88828ms (   31ms): FormCan Create End

88859ms (   31ms): TFormWave::TFormWave
88859ms (    0ms): FormWave Create End

88890ms (   31ms): TFormInputPwd::TFormInputPwd
88890ms (    0ms): FormInputPwd Create End

88937ms (   47ms): TFormScreen::TFormScreen
88937ms (    0ms): FormScreen Create End

88968ms (   31ms): TFormCalib250::TFormCalib
88968ms (    0ms): FormCalib250 Create End

89000ms (   32ms): TFormCalib::TFormCalib
89000ms (    0ms): FormCalib Create End

89047ms (   47ms): TFormFactor::TFormFactor
89047ms (    0ms): FormFactor Create End

89047ms (    0ms): TFormTcp::TFormTcp
90172ms ( 1125ms): Thread1->Resume()
90281ms (  109ms): FormTcp Create End
90609ms (  328ms): TFormDac::TFormDac
90984ms (  375ms): FormDac Create End

管理员启动的log

网友:
用管理员启动一次,就可以8秒了

网友:
    0ms (    0ms): TForm1::TForm1
   15ms (   15ms): Load dll

   15ms (    0ms): HID_Init

   15ms (    0ms): new TCommThread

   15ms (    0ms): Form1 Create End

   94ms (   79ms): TFormChangeLog::TFormChangeLog
  109ms (   15ms): FormChangeLog Create End

  172ms (   63ms): TFormLua::TFormLua
  187ms (   15ms): FormLua Create End

2594ms ( 2407ms): TFormProg::TFormProg
2609ms (   15ms):  Begin Read device.csv
3172ms (  563ms):  Begin ComboBoxDeviceChange
3187ms (   15ms):  End ComboBoxDeviceChange
3187ms (    0ms):  End device.csv
3187ms (    0ms): FormProg Create End

3531ms (  344ms): TFormUSBBus::TFormUSBBus
3531ms (    0ms): FormUSBBus Create End

3578ms (   47ms): TFormSet::TFormSet
3594ms (   16ms): FormSet Create End

3703ms (  109ms): TFormDso::TFormDso
3765ms (   62ms): FormDso Create End

3953ms (  188ms): TFormLuaApi::TFormLuaApi
3953ms (    0ms): FormLuaApi Create End

4140ms (  187ms): TFormRTT::TFormRTT
4156ms (   16ms): FormRTT Create End

4203ms (   47ms): TFormRTTSetting::TFormRTTSetting
4203ms (    0ms): FormRTTSetting Create End

4547ms (  344ms): TFormUartSetting::TFormUartSetting
4547ms (    0ms): FormUartSetting Create End

4875ms (  328ms): TFormUart::TFormUart
4875ms (    0ms): FormUart Create End

6172ms ( 1297ms): TFormCanSetting::TFormCanSetting
6172ms (    0ms): FormCanSetting Create End

6359ms (  187ms): TFormCan::TFormCan
6390ms (   31ms): FormCan Create End

6437ms (   47ms): TFormWave::TFormWave
6437ms (    0ms): FormWave Create End

6453ms (   16ms): TFormInputPwd::TFormInputPwd
6453ms (    0ms): FormInputPwd Create End

6500ms (   47ms): TFormScreen::TFormScreen
6500ms (    0ms): FormScreen Create End

6531ms (   31ms): TFormCalib250::TFormCalib
6531ms (    0ms): FormCalib250 Create End

6562ms (   31ms): TFormCalib::TFormCalib
6562ms (    0ms): FormCalib Create End

6594ms (   32ms): TFormFactor::TFormFactor
6594ms (    0ms): FormFactor Create End

6594ms (    0ms): TFormTcp::TFormTcp
7453ms (  859ms): Thread1->Resume()
7609ms (  156ms): FormTcp Create End
7906ms (  297ms): TFormDac::TFormDac
8312ms (  406ms): FormDac Create End

网友C:
可以界面悬浮出来的功能啥时候上线,来回切换也不方便,有些信息需要同时在界面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界面悬浮出来的功能啥时候上线,来回切换也不方便,有些信息需要同时在界面显示

悬浮出来后界面不好管理,特别是最小化处理。暂时不增加了。

可以把时间戳打开,都看对应的时间位置即可。

网友D:
安装最新2.2.8版本,解压缩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最新2.2.8版本,解压缩报错。

楼主位下载的吗,帮你测试了,确定没问题,看看下载后大小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主位下载的吗,帮你测试了,确定没问题,看看下载后大小是

楼主位下载的可以。APP自动升级下载的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位下载的可以。APP自动升级下载的会报错。

点击这里下载的吗,也是正常的。
有可能你那边没有下载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