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 DCMI的DMA数据传输终止

楼主(2025-03-14):
使用NUCLEO-H743ZI操作OV5640摄像头,调用HAL_DCMI_Start_DMA()函数,无法传递完整数据到数组,好像传到一半突然停止了,并且DCMI的DR寄存器没有数据更新,这是为什么,调试了好久,有时候停止的位置还不一样

网友A:
你的程序怎么写的,方便的话,分享下代码配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怎么写的,方便的话,分享下代码配置看看

我在网上查阅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要关闭DCache,不然会影响dma的传输,我改完后也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怎么写的,方便的话,分享下代码配置看看

在网上查到好像是Cache问题,但是我关闭DCache后dma完全无法传输了,不清楚是为什么,并且重新开启DCache后发现仍无法开启传输

H743 OV5640.zip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的是开机后只能接收到1帧图像然后卡住,如果想要连续接收只能在接收到一帧后再次调用HAL_DCMI_Start_DMA(),但是这样会导致图像帧率很低。我怀疑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用了外部SDRAM作为图像buffer,但是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