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appwizard中怎样将显示的TEXT文本隐藏

楼主(2025-03-14):
APPWIZARD中显示了一个text文本,怎样实现让一个条件下使其显示,另外一个条件时使其隐藏?

网友A:
下面这样就可以实现了,有个SETVIS操作,用来配置展示和隐藏使用的。

我下面这个是按下button来反转TEXT的显示和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样就可以实现了,有个SETVIS操作,用来配置展示和隐藏使用的。

我下面这个是按下button来反转TEXT ...

好的,谢谢啦,我自己测试下

网友B:
进度条能不显示文字或百分比进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度条能不显示文字或百分比进度吗

可以不显示的。可以显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