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库存在的BUG问题

楼主(2025-03-15):
最近用HAL库开发项目,遇到一个问题。
系统有FREERTOS系统,一个任务间隔一段时间通过HAL_UART_Transmit(&huart4,TXbuffer,20)发送数据,进一次HAL_UART_IRQ中断使能一次HAL_UART_Receive_IT(&huart4,(uint8_t *)UartDR,1)接收数据
,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中断调用HAL_UART_Receive_IT时无法使能UART接收中断。
调试发现是因为在HAL_UART_Transmit(&huart4,TXbuffer,20)调用HAL_LOCK()时,中断里面无法再次使能UART接收中断,这样的问题是不是HAL库的BUG,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除了在UART中断里面强行调用HAL_UNLOCK()之外

网友A:
HAL库这几个API非常考究调用调用姿势,因为里面好几个LOCK和BUSY判断。

当前有个问题是楼主的发送是发送完成后,通过HAL_UART_Receive_IT等待接收吗,还是这个HAL_UART_Receive_IT一直在开启,发送和接收会同时进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这几个API非常考究调用调用姿势,因为里面好几个LOCK和BUSY判断。

当前有个问题是楼主的发送是发送 ...

不是,每次中断都通过HAL_UART_Receive_IT再次使能接收中断,但是会概率性因为发送的LOCK导致无法再次打开中断使能接收

网友B:
如果使用HAL库,就要完全按照官方例程的顺序调用函数,不要自己开关中断,也不要在中断函数中加自己的东西。只使用回调函数处理数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HAL库,就要完全按照官方例程的顺序调用函数,不要自己开关中断,也不要在中断函数中加自己的东西 ...

嗯,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进入中断之后在打开接收中断打不开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进入中断之后在打开接收中断打不开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求教

干脆不用 HAL 库用坛主的驱动好了:)

网友:
估计还是你使用问题  里面有很多状态判断   你状态处理不对  他判断就不通过

网友:
你是不是在中断回调里面使用了发送函数?

网友:
串口用DMA接收发送,简单好用,接收用超时标志,为啥要手工用HAL阻塞发送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