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标定光敏电阻使得每一个的灵敏度一样

楼主(2025-03-17):
如何去标定光敏电阻使得每一个的灵敏度一样

同样的光照条件,光敏电阻亮电阻不一样的问题?比如,X轴设定标准光源值;Y轴是不同光敏电阻亮电阻的值?拟合出标准光源值和电阻值的函数关系?以后只要MCU读到这个ADC值就知道当前的的光照强度???可是我的目的不是想要知道当前的光照强度。而是要批量的光敏电阻灵敏度一样,哪种方法可以实现光敏电阻灵敏度一样。可调电阻取代R1?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如果是需要知道当前的亮度,那么用标准的多个光源对着光敏电阻,然后记录光敏电阻的分压值,然后把分压值作为纵坐标、光源流明值作为横坐标,这样就得到不同的光强对应的光敏电阻分压值,然后用EXCEL拟合曲线得到一个光强和分压值的方程。下次只要单片机ADC接口采集到光敏电阻分压的ADC值,就可以反推出当前的光强。但是现在并不是要知道当前的光强而是要保证批量的一致性,这个时候只能是把光敏电阻的上拉电阻改成电位器吧?我看很多涉及到灵敏度一致性的都是用电位器的方式进行调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还有软件调整。(在ADC基础上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