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大佬们, 使用 emwin 自带的 jpg解码显示颜色异常 ?

楼主(2025-03-17):
请教下大佬们, 使用 emwin 自带的 jpg解码显示颜色异常 ?

但是 使用 emwin 自带的 解码 bmp, png 显示的颜色都是正常的, 就唯独 jpg 颜色异常?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你用的那个版本emW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你用的那个版本emWin

我显示的颜色完全乱套了,

我使用的是  AppWizard V146_6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显示的颜色完全乱套了,

我使用的是  AppWizard V146_640

在6.46测试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6.46测试了,没问题。

#define  GUI_USE_ARGB  1       这个定义为     1

我把 的 如下几个函数屏蔽掉就可以了, 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啊 ???

*
*                        // DMA2D for RGB565 //
*                        // GUICC_M565_SetCustColorConv  (_Color2IndexBulk_M565_DMA2D,   _Index2ColorBulk_M565_DMA2D);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GUI_USE_ARGB  1       这个定义为     1

我把 的 如下几个函数屏蔽掉就可以了, 不知 ...

试试我这个
分享适用于H7的emWin6.x的ARGB和ABGR两种库的底层驱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78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这个
分享适用于H7的emWin6.x的ARGB和ABGR两种库的底层驱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 ...

好的,我移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我这个
分享适用于H7的emWin6.x的ARGB和ABGR两种库的底层驱动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 ...

我测试过了,貌似结果都还是一样的,也是需要把那个 M565 格式的函数注释掉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了,貌似结果都还是一样的,也是需要把那个 M565 格式的函数注释掉就可以了,

注意是ARGB和ABGR两种驱动,注意区分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是ARGB和ABGR两种驱动,注意区分开下

emwin v6.40 我使用的是 libGUI_v7m_OS1.a 这个驱动库,

GUI_USE_ARGB   这个我定义为 1 或 0 都试过 emwin 提供的 jpg 库,貌似没有什么变化

另外发现 emwin jpg 提供的解码库支持的 格式不多,有些 jpg 图片显示不出来,但是使用 dma2d+dma 硬件解码jpg 显示同一个jpg图片就完全正常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还是得自己移植单独的 jpg 驱动库才行(如果不使用 dma2d+dma 硬件解码jpg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