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内存配置问题

楼主(2025-03-18):
采用lwip udp组播通信时发送死机,调试发现申请内存使用PBUF_POOL导致,改为PBUF_RAM后问题解决。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两者用法有什么区别。

void PTU_UDP_Send(u8 *sendbuf, u16 size)
{
	struct pbuf *ptr;
	ptr=pbuf_alloc(PBUF_TRANSPORT,size,PBUF_RAM); //申请内存
	if(ptr)
	{
		ptr->payload=(void*)sendbuf;
		udp_sendto(PTU_pcb, ptr,(const ip_addr_t *) (&ipgroup_ptusend),30328);
		pbuf_free(ptr);//释放内存
	}
}

网友A:
可以判断下返回值,应该是申请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判断下返回值,应该是申请失败了。

调试了下,申请成功了,死在发送了udp_sendto(PTU_pcb, ptr,(const ip_addr_t *) (&ipgroup_ptusend),303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了下,申请成功了,死在发送了udp_sendto(PTU_pcb, ptr,(const ip_addr_t *) (&ipgroup_ptusend),303 ...

这样的话,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就不清楚了。

我再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