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很多厂家早期做的pack,在新版MDK无法安装也是令人头大的问题

楼主(2025-03-18):
无论是双击安装还是导入安装,都会提示安装失败。

解决办法1:可以解决部分情况

MDK5.40安装部分pack,老是提示错误(已经解决)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53

网友:
pack包里面的.pdsc文件语法有问题 国民技术的把文件里面的<* *>屏蔽改成<!--  -->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A:
pack是个标准zip包,可以直接拿软件解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ck是个标准zip包,可以直接拿软件解压的

自己ZIP解压,得手动创建文件夹路径,不方便。

网友B:
楼主 ,请教下。  一台电脑上 可以转 几个MDK5版本,比如5.36  5.40都安装 有什么注意点。  会不会对原有老的项目工程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教下。  一台电脑上 可以转 几个MDK5版本,比如5.36  5.40都安装 有什么注意点。  会不会对原有老 ...

安装到不同的目录即可,使用那个版本MDK,提前打开,然后拖拽对应的工程进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教下。  一台电脑上 可以转 几个MDK5版本,比如5.36  5.40都安装 有什么注意点。  会不会对原有老 ...

最近正对这种情况,使用vmware workstation虚拟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到不同的目录即可,使用那个版本MDK,提前打开,然后拖拽对应的工程进去即可

不同的pack会有影响,现在用vmare workstation装不同版本

网友:
这次大的升级,兼容性不好,真是搞得人欲仙欲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pack会有影响,现在用vmare workstation装不同版本

我现在是直接在不同目录下安装了多个版本,方便测试。

网友D:
比较好奇,你们为什么要用最新版的MDK。
我一直都用的5.36,因为这是最后一个自带ARMCC的版本,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好奇,你们为什么要用最新版的MDK。
我一直都用的5.36,因为这是最后一个自带ARMCC的版本,哈哈哈。

因为不兼容新的CMSIS全家桶组件了,导致骑虎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