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键盘控件的使用

楼主(2025-03-20):
我用的appwizard是1.40版本  然后我拖入了一个键盘空间在appwizard里仿真看着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把程序烧进屏幕打开屏幕一看 键盘控件的字母和数字都不显示都是方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的字体都正确的设置了

网友:
当前选择的那个字体,另外显示的英文还是中文

楼主:
图1是我烧写出来的样子   图2是我仿真时候的样子  图3是我的键盘的设置  硬汉哥看看有啥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1是我烧写出来的样子   图2是我仿真时候的样子  图3是我的键盘的设置  硬汉哥看看有啥问题吗

不设置字体,字节拖拽出来的默认效果,正常不

楼主:
一样的还是框框

网友:
这个现象不正常,AppWizard版本和你的emWin版本是匹配的不